请高人指教IR, SR, AR, HR, TC, LR, TR 各代表的意义

楼主(2008-12-14):
OMRON梯形图指令
载入–LD
数据区域:IR, SR, AR, HR, TC, LR, TR 各代表的意义.
请高人指教.

网友A:
建议楼主多看看手册,里面讲的很说细。

网友B:
都是PLC内部地址的表示方法,如果找一本编程手册或操作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C:
是啊,楼主应该先通盘看看编程手册啊,

不要什么问题都拿上来问啊

网友D:
我总结了一点,这哥们没做过PLC!个中机密你自个慢慢慢理会吧,太多了三天三夜也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