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一个D寄存器的任意一个bit的状态读出存入位装置?

楼主(2008-12-14):
如题,还有就是如何通过位装置来对D寄存器的某一个bit进行写入操作?

请高手作答,谢谢!!

网友A:
某个位如何给出?

网友B:
西门子直接有对应,低档三菱可转换成m点,听说高档的有对应点,类似西门子

网友C:
把这个寄存器进行WOR操作

网友C:
还有就是 把这个D寄存器的值转移到K4Mn(其中的n是指M寄存器的开始编号)。比如把D5寄存器的数值写入到K4M0  那么D5寄存器的最低位D5-0对应的就是M0,最高位D5-15对应就是M15

网友D:
位有两种状态,写入的话要影响其他位,如果不想影响,要判断写入

网友E:
ld D10.5 mov k1 m0 三菱Q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 还有就是 把这个D寄存器的值转移到K4Mn(其中的n是指M寄存器的开始编号)。比如把D5寄存器的数值写入到K4M0  那么D5寄存器的最低位D5-0对应的就是M0,最高位D5-15对应就是M15

谢谢!那也可以把K4Mn的值转移到D5中了,这样对M0-M15的任一位置位就可以完成写入操作了对吗?

楼主:
对: nike717 关于

西门子直接有对应,低档三菱可转换成m点,听说高档的有对应点,类似西门子

内容的回复:

请问西门子对应的指令是哪个?

网友C:
对:bhua501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C:
关于 还有就是 把这个D寄存器的值转移到K4Mn(其中的n是指M寄存器的开始编号)。比如把D5寄存器的数值写入到K4M0  那么D5寄存器的最低位D5-0对应的就是M0,最高位D5-15对应就是M15

谢谢!那也可以把K4Mn的值转移到D5中了,这样对M0-M15的任一位置位就可以完成写入操作了对吗?
内容的回复:

 是的

网友F:
对:superneng 关于回复内容:
对:bhua501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C:
关于 还有就是 把这个D寄存器的值转移到K4Mn(其中的n是指M寄存器的开始编号)。比如把D5寄存器的数值写入到K4M0  那么D5寄存器的最低位D5-0对应的就是M0,最高位D5-15对应就是M15

谢谢!那也可以把K4Mn的值转移到D5中了,这样对M0-M15的任一位置位就可以完成写入操作了对吗?
内容的回复:

 是的
内容的回复:

把K4Mn传送到D,这个在用台达触摸屏报警列表时就非常有用了

网友G:
三菱的可以直接访问,访问格式是Dm.n,m 是指D号,n是位号。www.plant-aut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