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和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8-12-14):
 第一次用300和变频器通讯而且是通过FPROFIBUS  有点迷茫!  组态搞好了然后在怎么搞?

里面的程序怎么写啊??地址是什么?

网友A:
楼主介绍的不清楚,用300的PLC和哪种变频器DP通迅哟,是西门子的吗,工控网的自助资料库中有300与MM440变频器通迅实例,可以先下载看看.

网友B:
一般需要下面几步:

1,首先确认GSD文件,也就是说该款变频是否支持profibus通讯,GSD文件一般是变频器供应商免费提供

2,确认该变频是否需要加profibus可选板,如需要,如需要,不要忘了这个可选件

3,确认支持PROFIBUS的plc

4,做好plc的硬件配置

5,采用profibus专用电缆或屏蔽双绞线做好外部连线

6,设定好主从站地址

7,设定好其他参数连接

8,可采用sfc14,sfc15进行读写参数

网友C:
想学习西门子通讯方面的问题,可以到QQ群:45142781

群主就是西门子公司技术服务人员

网友D:
我有通迅实例,你要吗?不过网上也能下载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