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电机铭牌

楼主(2008-12-14):
请教 ,电机铭牌有的参数看不懂,比如   IP  55                LW87dB(A)                 S1                         IM  B3

这些都是什么意思,请大师指教。多谢。

网友A:
IP 55 防护等级LW87dB(A)电磁燥声S1 工作制式IM B3 机座号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同志!而且防护等级还不低呢!!!

网友C:
1楼说的基本正确,但是IMb3的这种基座表示方法,我好像从来没有看过,机座只有用数字表示的阿,80,90。132。160等等,还有铁心长度用LSM这三个字母表示不知道对不对

笨`D?珂嗳

网友:
IMb3应该不是普通电机,火车上的内燃机的辅助电机可能就有这个铭牌

网友D:
“IM B3”

“IM”是“国际安装”(internation mounting)的缩写

“B”表示卧式

“B3”--机座带底脚,端盖无凸缘的结构形式

“B5”--机座不带底脚,端盖有凸缘的结构形式

“B35”--机座带底脚,端盖有凸缘的结构形式

如果是“V1”或者是“Vn”,则表示立式……。

网友E:
楼上对了

网友F:
请楼主说明是哪里用的电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A:
IP 55 防护等级LW87dB(A)电磁燥声S1 工作制式IM B3 机座号

强烈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D:
假如“IM B3”就是 机座号,那么该电机是几号机座?

假如“IM B3”就是 机座号,那么“Y  132  S2-2”中的“132”又是什么号?

网友H:
当然是中心高了,请问AT132-2是什么电机

网友I:
IMB3这种标示还真少见。学习啦

网友J:
大家说得非常明了,学习了

网友D:
“IM B3” 并非本人凭空捏造的解释,而是中小型电机选型手册上面的解释,通常是用于向厂方定货时,对电机的安装方式的描述。

现在有的是电脑传输图片,以前没有电脑时,总不至于带着电机样品去厂方定货吧。

网友K:
Y2型电机撒

网友H:
请问AT132-2是什么电机

网友D:
“AT132-2”没听说过,一般第一个字母是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