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下拉列表框问题

楼主(2008-12-14):
做班次选择 例如甲班 乙班等下拉选择如何做?

按照说明书做的不对 用6.50版本的软件

网友A:
对于列表框控件中数据项的添加、修改、获取或删除等操作都是通过列表框控件函数实现的。首先认识一下列表框控件的函数:

listLoadList("ControlName","Filename")
此函数用于将CSV格式文件“Filename”中的列表项调入指定的列表框控件“ControlName”中,并替换列表框中的原有列表项。列表框中只显示列表项的成员名称(字符串信息),而不显示相关的数据值。

listSaveList("ControlName","Filename")

此函数用于将列表框控件“ControlName”中的列表项信息存入CSV格式文件“Filename”中。如果该文件不存在,则直接创建。

listAddItem("ControlName","MessageTag")
此函数将给定的列表项字符串信息“MessageTag”增加到指定的列表框控件“ControlName”中并显示出来。组态王将增加的字符串信息作为列表框中的一个成员项——Item,并自动给这个成员项定义一个索引号——ItemIndex,索引号ItemIndex从1开始由小到大自动加1。

listClear("ControlName")
此函数将清除指定列表框控件“ControlName”中的所有列表成员项。

listDeleteItem("ControlName",ItemIndex)
此函数将在指定的列表框控件“ControlName”中删除索引号为ItemIndex的成员项。

listDeleteSelection("ControlName")
此函数将删除列表框控件“ControlName”中当前选定的成员项。

listFindItem("ControlName","MessageTag",IndexTag)
此函数用于查找指定控件“ControlName”中与给定的成员字符串信息“MessageTag”相对应的索引号,并送给整型变量IndexTag。

listGetItem("ControlName",ItemIndex,"StringTag")
此函数用于获取指定控件“ControlName”中索引号为ItemIndex的列表项成员字符串信息,并送给字符串变量StringTag。

listGetItemCount("ControlName")
此函数用于获取指定控件“ControlName”中列表项的数目。

listGetCurSel("ControlName")
此函数用于获取指定控件“ControlName”当前选中列表项的ID号(从0开始),返回值为-1说明当前控件没有选中项目。

listSetCurSel("ControlName",ItemIndex)
此函数用于将控件中索引号为ItemIndex的列表项设置为当前选中项,返回值为控件中当前选中项的索引号(从0开始)。如果返回值为-1,说明没有设置成功(ItemIndex为负数或超过项目数)。

listGetItemData("ControlName",ItemIndex,NumberTag )
此函数用于获取指定控件“ControlName”中索引号为ItemIndex的列表项中的数据值,并送给整型变量NumberTag。

listInsertItem("ControlName",ItemIndex, "StringTag" )
此函数将字符串信息StringTag插入到指定控件“ControlName”中列表项索引号为ItemIndex所指示的位置。如果ItemIndex=-1,则字符串信息StringTag被插入到列表项的最尾端。

listSetItemData("ControlName",ItemIndex, Number )
此函数用于将变量Number的值设置到指定控件“ControlName”中索引号为ItemIndex的列表项中。

ListLoadFileName( "CtrlName", "*.ext" )
此函数将"*.ext"指示的文件名显示在指定控件“ControlName”列表框中。
函数的具体参数及用法请参见《组态王函数手册》。

网友B:
这么多关于List的函数,其实常用的就两个。

ListClear()和ListAddItem()。

假设在画面“Picture1”里加了一个列表窗控件“List1”,此控件对应字符串变量“ListName”。那么在画面命令语言中“启动时”写入如下代码即可。

ListClear("List1");

ListAddItem("List1","甲班");

ListAddItem("List1","乙班");

西弧工控技术工作室
http://hi.baidu.com/westhoop

网友C(2009-02-20):
唉,我照着书上的做,没有搞成功

网友D(2012-06-18):
请问大虾:怎么直接在下拉列表框中直接点击关联到另外一个画面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路过,学习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路过,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