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Access 安装问题!

楼主(2008-12-14):
我在西门子网站上下载的PC_Access_V1_0_3_35_SP
装的时候提示:This service pack requires s7-200 pc access v1.0.
Setup has determined that this version is not installed on your machine.
Setup will now abort.
这个该怎么解决?
第一次安装的时候没出现这个问题,后来系统中毒重做后在安装,就出现这个问题!
第二次重新下载这个软件安装后,可以运行,但是添加引用文件时,发现这次OPC Server中缺少类,这里面只有对象,没办法,在次重做系统重新安装,
这时有出现上面的问题。
请问有谁遇到过,怎么解决?

网友A:
你下的是升级文件,知道不,

提示不是说了吗,要你安装s7-200 pc access v1.0啊,呵呵,楼主简单的英语还是应该学的啊

网友B:
是啊,你下载的只是升级包而已

楼主:
我上次已经安装成功了,只是这次不能安装!

网友C:
1.安装PC_Access_V1.0,重启

2.安装sp3;出现你看到的情况,在控制面板中卸载PC_Access_V1.0,不必重启,再安装SP3,后重启。

3.PC_Access_V1.0+sp3安装完毕。

网友D:
楼上说的是可以的,不过安装完成后,还是需要配置的

网友E:
我下了个MS ACCESS 大概19M      运行时提示有错误 点"否"还是可以照样运行。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次特别感谢circinus的详细指导!!!

网友F:
升级包而已。先下个sp1吧。在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