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安川616G5变频器实现恒压供水,目标值应该怎样设定。

楼主(2008-12-14):
变频器以设置成,模拟端子控制,就是没法设置目标值。

以设置成PID控制,系统压力值应该设哪个参数。

手册上说应该设,O1--03,设了后也不行。

等待指点。

楼主:
能提供帮助吗??????

楼主:
没有用过的吗??????????

楼主:
等待指点。。。。。。。。。。。。

楼主:
现在用软传压力表根据指针的摆幅能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就是没法设定,目标值。

有熟悉安川变频器的吗?

请指教。

网友A:
有钱就买个PLC。由它采集数据并处理,在传给变频器。声明我是做起重机的,方案一定能用,就是不知道对你来说经济不经济了。我现在也在学习变频器的各种功能,对你说的有变频器采集数据并处理不是很清楚

楼主(2009-01-15):
将端子13,15,17,作为给定。端子14,15,17,作为反馈。

参数设置:A1-02:0,

B1-01:1,

B1-02:1,

B1-03:1,

B1-04:1,

B5-01:2,

H3-09:B。

照以上设置就能实现恒压供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将端子13,15,17,作为给定。端子14,15,17,作为反馈。

参数设置:A1-02:0,

B1-01:1,

B1-02:1,

B1-03:1,

B1-04:1,

B5-01:2,

H3-09:B。

照以上设置就能实现恒压供水。

呵呵

难为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