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12-14):
请问三相交流电的中线点不接地的话人是不是就可以触摸任意一相中的火线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啊!试验一下就知道了。除非你是绝缘的如果不是不要随便去摸。中线点接不接地给你去摸火线会不会触电关系应该不大。有高手介绍一下

笨`D?珂嗳

网友:
三相交流电的中性点就是变压器的中性点,一般变压器的地线跟N相是在一起链接的,在低压维护中常说的零 地不分就应该是这样啦。只要变压器有电你摸任意3根相线就有生命危险。请你真爱生命

网友B:
三相电机地方中性点,只有在星接的时候有中性点.他的中性点是不能接地的.

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叫工作接地.他同时引出N线,和PE先线.这叫TN系统.这种系统你摸任一相线,这时在相线你的身体,大地,变压起的中性线到变压器的星点,行成

回路,你承受的电压为220V.超出安全电压.你可能会死.

网友C:
理论是这样,但实际别去试.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说的意思就是变压器的中性点不要工作接地,直接从汇成一点的中性点接引出N线就行了,也就是说在变压器三相绕组接成的中性点不接地,这样就不够成对地电压了,所以是不是就能够随便接触三相中其中的一相而不触电呢?

网友D:
楼主的这个问题似乎有一定的危险性,不敢实验.

网友E:
从理论上讲,在三相电源线和中性线对地绝缘良好的情况下是没问题,但实际电网运行中是很难保证有那么理想的状态的,比如线路对地会有分布电容存在等,所以还是不要乱摸为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说的意思就是变压器的中性点不要工作接地,直接从汇成一点的中性点接引出N线就行了,也就是说在变压器三相绕组接成的中性点不接地,这样就不够成对地电压了,所以是不是就能够随便接触三相中其中的一相而不触电呢?

这样不行!说你也不知道呀!但想一想会知道!

网友G:
如果是一个控制装置中的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你可以摸任意一根线,因为没有电流回路,不会触电。小系统的电容很小,也不会有电容电流。控制变压器的二次不接外壳就是此目的。

网友H:
高手很多,学习……

楼主:
谢谢各位!精彩的回答让我明白了很多,再次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