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藕降压启动柜

楼主(2008-12-14):
现在有5台自藕降压启动柜, 发现启动时间特别短, 将时间继电器调大也不行 基本上都是2秒转换.急啊. 有高手可以给我解决下吗?

网友A:
现在谁还用自藕降压启动,赶快软启动吧

网友B:
把频敏电阻增大些试一下,但启动转距会减小

网友C:
你把时间继电器拆开,单独通电试验,看看是几秒,怀疑你的时间继电器有问题。

网友D:
更换时间继电器试,5台都不行的话还有没发现的原因吧

网友E:
控制转换时间的还应该是时间继电器.

我们在用自藕降压,原先我们是使用软启动的,结果一起动,断路器就过载了,换了自藕降压启动器后就没事了,正常起动.

网友F:
时间继电器有问题,你把时间继电器拆下单试时间继电器,如将时间继电器调大,还2秒转换时间继电器有问题

网友G:
时间继电器有毛病吧!

网友H:
估计还是时间继电器有毛病吧!

网友I:
时间继电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J:
 自藕变压器的等级是60%还是75%,转换时间长点吧6秒—10秒,转换时间小了,电流还是很大的

网友K:
8秒左右转换是最好的。应该是时间继电器的毛病

网友L:
确定降压起动的时间,最好用电流观察法。一般降压起动柜上都装有电流表,刚起动时电流表指示最大,然后随着电机加速电流逐渐减小,当电流表指示不再减小时,为转换全电压运行时机,时间继电器整定值就是按下起动纽到电流不再减小时的时间。

网友M(2009-01-22):
用手动啊,

要不就换时间继电器了。

网友N:
将电机控制柜的出线主电源拆下,通上电源单试控制线路。如果有问题就换控制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