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可以给我解决下吗?

楼主(2008-12-14):
现在有5台自藕降压启动柜, 发现启动时间特别短, 将时间继电器调大也不行 基本上都是2秒转换.急啊. 有高手可以给我解决下吗?,

网友A:
时间继电器有问题,或电路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B:
时间继电器有问题吧,你把时间继电器短接试试 看能不能转换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哈哈

网友C:
时间继电器有问题,你把时间继电器拆下单试时间继电器,如将时间继电器调大,还2秒转换时间继电器有问题

网友D:
时间继电器有问题!更换

网友E:
时间继电器有问题,你把时间继电器拆下单试时间继电器,

网友F:
新型号的成品自藕启动柜(如JJI型)系采用电流原则切换,即启动过程中通过检测电机电流,当其降低到切换设定值时,切除自藕变压器,电机投全压,

切换电流值在这个控制切换的专用电流继电器上可以调整的。。你这种情况估计是轻载启动,可以适当调小切换电流设定值试试。。

网友G:
这种继电器好像有工作位置与试验位置之分,你可以打到试验位置试试看!

网友H:
6楼说的很详细,很对

网友I:
6楼说的对.很详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新型号的成品自藕启动柜(如JJI型)系采用电流原则切换,即启动过程中通过检测电机电流,当其降低到切换设定值时,切除自藕变压器,电机投全压,

切换电流值在这个控制切换的专用电流继电器上可以调整的。。你这种情况估计是轻载启动,可以适当调小切换电流设定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