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6EX的S/S端子是否需要接

楼主(2008-12-14):
1. 最近项目上用了两套PLC,一套是FX2N-128MR-001加3个FX2N-16EX-ES/UL,另一套是FX2N-128MR-001加2个FX2N-16EX-ES/UL和FX2N-2AD

2. 开始的时候,S/S端子没有接24V,发现第二套PLC的16EX检测不到输入信号(输入指示灯不亮),将S/S端子接了24V后就能检测,但第一套PLC的16EX不用接S/S端子也能检测到输入信号。

3. 我查了使用说明书,S/S端子是应该接24V的。但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第一套PLC的16EX的S/S端子不接也能检测到信号。请各位赐教!

网友A:
s/s端子的主要功能是确定输入信号属PNP/NPN型而定的.如果你接的信号全部都是共阴极的话就可不接,如果全部都是共阳极那就得接到24VDC电源上.

网友B:
你用的扩展是欧洲版的‘国内正规代理一般都没有。

网友C:
这是欧版的,S/S上接+24V的话,输入端接0V就行了;

不接是不行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D(2009-05-15):
引用 网友A:
s/s端子的主要功能是确定输入信号属PNP/NPN型而定的.如果你接的信号全部都是共阴极的话就可不接,如果全部都是共阳极那就得接到24VDC电源上.

正解,可以看下手册,上面有的~用户硬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