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修数字表?

楼主(2008-12-14):
数字万用表DT9208黑屏,高手赐教!!!!!!急!!!!!

网友A:
我的一个放时间长了也那样、我自己拆开用烙铁搞一下就好了。看看是不是有的焊接的地方氧化了、电压够不够。

网友B:
换电池试一下,不容易坏的

楼主:
哦,以上方法都试过的没用。555555555555

网友C:
找个图研究研究,再不行就换了吧,三四十块一台。

网友D:
这东西修的地方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