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哪家的步进电机能满足我的要求?

楼主(2008-12-14):
定位精度0.01mm
位移分辨率0.1um
推力〉2000N
体积重量尽可能小。

网友:
您这不只是对电机的要求了,至少还包括了传动的部分。而且,如果提到定位精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总行程长度。长度越大,精度越不容易保证。

网友A:
“定位精度0.01mm ” vs “位移分辨率0.1um"———大多数系统的精度数值上会大于分辨率。

网友B:
没有那一家的步进可以满足你
还是用伺服吧

网友C(2009-09-20):
为了提供精度可以选择德国TRINAMCI公司的产品 精度很高 而且集成度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