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s1d通讯故障。

楼主(2008-12-14):
windows2000下OMRON CS1D-CPU65H PLC 与上位机PC CX-PROGROMMER5.0连接的时候提示无法连接 。
装xp后却正常连接。windows2000与CS1d通讯还需要设置吗。

   请教各高手,望指导。

网友A:
电脑的COM端口的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我们用的是以太网连接网卡。

网友B:
是不是DIP开关没有设置好啊,应该在ON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