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的问题

楼主(2008-12-14):
在使用对齐功能是,有时想用下对齐,结果图象是向上移的。

使用等大小功能是,想以小的为准结果却变成大的了,

想不明白

网友A:
看不明白楼主想表达的意思

楼主:
对齐和等大小以什么为标准

网友B:
什么厂家的软件都不说下,呵呵,这怎么搞啊

网友C:
是不是参照对象没选好。

网友D:
以你选择的最后一个对象为准 外框会变成红色 你想以谁为标准 就按住ctrl键双击哪个就可以了

网友E:
搞不明白在说什么,哈哈

网友F:
就是以最后选择的一个为准,选多个以后以边框为红色的那个为准,对齐或者定大小。

网友G:
我估计你的操作就像的表达一样。

所以是操作原因引起的,鉴定完毕。

网友H(2009-02-06):
你用的是维纶屏吗?我一般从轮廓里直接修改XY值,这样对的比较齐!

网友I:
用手动去调真的很难调准,支持10楼,到轮廓里直接设置就行了,

网友J:
表述不清,看不明白啥意思。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