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机程序

楼主(2008-12-14):
我编了个三菱PLC程序,怕客户赖帐.有没有哪位会兄弟会编锁机程序.如果他要赖帐一年之后我叫他死机.

网友A:
问题是这样没有用~~~~

因为三菱的FX系列到处都会有人破,因此即使再优秀的锁机程序仍然会被读取程序,经过分析,很快就会得到您设定的这段锁机程序,到时略微修改即使您的锁机程序失效,因此后续的尾款将荡然无存。

我建议您使用目前破代价非常高的FX3系列机型,届时或许还有些用~~

以上

网友B:
有必要这样子嘛!你不相信他干脆不要买给他算了。你可以给PLC加密

网友C:
这样调试完成后 最好把编程口拆除 呵呵

网友D:
楼上的高见

网友E:
编程口拆除了也可以在插卡口上插422-BD等扩展卡联接。改用其它品牌可能可以解决。起码能破的人少。

网友F:
没有意义的,加密也没有用.

网友G:
那不管怎样,你的尾款是收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