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X P57103 与 TSX P57103M有何区别?

楼主(2008-12-14):
请问各位高手:Premium 处理器,P57103M与P57103有什么区别?同样的,P57203M与P57203,电源模块TSX PSY 1610M与TSX PSY 1610呢,后面的M是什么意思?以上两种处理器各该采用什么编程软件?

切盼你的回复!!!!

网友A:
unity pro 都可以的

网友B(2010-12-22):
Modicon Premium PLCs using PL7 Software

网友C:
是同一样东西,加M只是订货的时候要提供的,实际到货是没有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