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14):
请教一下,MODBUS RTU共有几种,为什么我选择了两个品牌的电气产品进行通讯,所使用的均为MODBUS RTU通讯方式,其通讯设置均相同,接线方法是厂商提供的,但是每当连接到一起,就通讯不上呢?

会不会各个品牌的MODBUS RTU各有不同?

网友A:
不存在这种情况,MODBUS RTU只有一种形式,可能不同的地方就是从站寄存器地址的含义

多台通讯需要485接口,地址不能重复,程序要组织好

楼主:
有皓月的话我就有信心了,我明天接着去查找原因,看来通讯方式选择是没有错了.我再去查查细节之处,有没有疏漏.我用的是RS232接口,用于单台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皓月的话我就有信心了,我明天接着去查找原因,看来通讯方式选择是没有错了.我再去查查细节之处,有没有疏漏.我用的是RS232接口,用于单台连接.

呵呵,谢谢你的信任,祝你好运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我的接线有问题,因为与个人电脑的模拟都能通过,只是在与上位触摸屏通讯不上,这是不正常的表现,最终我在插孔上找到了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