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组态王软件,每3-个小时组态王就自动关机,怎么办?

楼主(2008-12-14):
最近做一个工程,硬件和软件配置如下:

硬件:西门子S7-300 ,CPU是315,共80多个点 ,4个PID控制,2个流量累计,其他是监控。通讯采用CP5611

主机:DELL 成就411,原来装的是VISTA系统,STEP 7 软件不认,后来重装为XP SP2

软件;PLC 组态软件STEP 7  5.3,组态王 6.53版本,USB 加密狗,采用256点的。

现在是每隔3-4个小时组态王自动关机,信息窗口显示的是:运行时间已到,其他程序和画面正常,然后重新启动组态王运行版,3-4个小时后程序又自动关闭,我的数据词典显示只使用197个点,现在项目要验收,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快急死了,怎么办啊,请大家出出主意吧,有没有好的检查办法啊?我的QQ:383631161,十分感谢!

还有,流量累计采用4-20毫安输入,但是累计量比正常的多10左右,怎么办啊!

网友A:
狗不对,估计装了个开发版的。要找运行版的

楼主:
开发版的\运行版的都装上了

网友B:
难道用的是db狗?还是狗的版本不对?

网友C:
实在不行就crack一下,我觉得是狗的问题。

网友A:
同时只能有1个狗。2个狗都在的话要冲突的。关掉软件,然后把开发狗拆了,只装运行狗就可以了。要开发时用开发狗,要运行时用运行狗。我的USB狗就是这样,并口的没用过,太古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