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能给我解释一下模块爆炸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2008-12-14):
哪位大哥能给我解释一下模块爆炸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什么原因使得电流过大?还是触发不同步?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谢谢大家!

网友A:
模块炸的根据原因,一般大电流超过它的极限,关键是什么引起的大电流.

网友B:
要看在什么情况下炸的模块啊???

网友C:
我认为触发不同步造成的次数要比电流大造成的次数多。

网友D:
等你长大成人了,模块就不炸了!

网友E:
驱动错误,短路............................

网友F:
模块爆炸,还真没听说过,是不是就是烧了,我遇到的一般是短路造成

网友G:
IGBT  是电压驱动型模块   一般IGBT的驱动原理为正电压开通,负电压关断。6个IGBT,上桥开通,下桥就绝对不允许开通,不然的话就直通了,IGBT就完了,一般如果驱动电路没有修好,一运行,输出都是正电压 。IGBT就坏了。

楼主:
谢谢大家,还请以后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