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加PLC用转距大小如何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2008-12-14):
各位大吓,单位用VH-5(蓝海华腾)变频器加PLC,控制过滤机拉板电机正反转,但拉板和取板它是采用的是当力距(或转距)达到一定值拉不动后就自动反转,然后拉、取正反转完正全部程序的,请问是原理是什么?怎么设置参数的,特别是实现正反转那几个参数是电流到达还是别的什么,谢谢!

网友A: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主要是在PLC程序上来去实现 然后把控制信号给变频器 让其实现正反转

PLC要用到从变频器给出的扭矩信号 然后进行比较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你照着这个思路去做 应该没有大问题的

变频器的说明书一定要先看明白 看看有什么具体的功能  因为现在变频器的功能是很多的

楼主:
有大吓说的更详细一些吗,我没有完全明白,谢!

楼主:
伤心哦,怎么没人回答中啊

楼主(2009-03-17):
????没人回答吗?伤心

网友B(2009-05-16):
把问题说清楚一点,或许我可以回答

网友B:
第一可以试下使用变频器零速运行输出功能(输出功能设置为9),当电机运行不动了这个时候如果频率为零这个时候可以输出一个开关信号,但是有可能不成功,因为电机轴不动了运行频率可能不为零;

第二可以试下使用零电流检测到输出功能(输出功能设置为22),但是这个有可能用不上,零电流检测功能最大只可以设置为50%,当电机不动的时候肯定处于限流的状态;

第三,这个应该可以使用,使用FDT功能,设置好FDT下限,当变频器频率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比如0.5Hz,这个时候可以输出一个信号,执行反转功能。

可以试一下速度控制或者转矩控制都可以,如果没有编码器,可以使用开环转矩就可以了,但是转矩控制的话需要使用V6-H系列的变频器。

此外,设置力矩大小,在矢量控制1的情况下,可以设置PA.05;矢量控制2的情况下,可以设置Pd.08和Pd.09;转矩控制的话直接设置转矩就可以了。

要是用PLC控制就根据输出信号做相应的处理就是了,要注意如果当前为反转那么处理后就正转,当前为反转处理后就正转。这个这么简单的PLC就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C(2009-09-09):
拉不动再反转会过流的。思路要改。

网友D:
应该判断电流。。。。

网友E:
现在的矢量型变频器都有转矩控制功能,市面上也出售转矩伟感器,完全可以用PLC编程来实现。程序并不怎么难。

网友F(2009-12-27):
直接使用变频器的转矩控制功能,使用矢量的,再设定为PID控制就可以实现,不用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