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急!!!

楼主(2008-12-14):
大家好,我以前用三菱的产品很多的,第一次用欧姆龙的PLC,所以有很多基本的东西向大家请教,书上的实在看不明白,望大家指点,谢谢! 第一我搞不清欧姆龙PLC的编程用的辅助继电器的编号是什么?如三菱里的是M0或M1等等,第二是欧姆龙的掉电保持数据寄存器的编号是什么?是DM0 DM1等等这个吗? 第三 在进行2进制计算时常数十进制数字能否自动转换为2进制数呢,三菱的能。第四欧姆龙里的IR有什么工作用?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对应的IO输入吗?那为什么不直接用IO呢!希望大家不要嫌麻烦,辛苦一下,帮兄弟解答一下,谢谢!兄弟这急需解答!谢谢

网友A:
您应该说明您使用的PLC型号?

1、欧姆龙的辅助继电器的编号一般原则为:不被系统占用或者没有使用到的IO都可以作为辅助继电器。

2、欧姆龙中HR,DM区域都是掉电保持寄存器

3、欧姆龙中以十进制或者16进制方式进行运算

4、IR是欧姆龙中的索引寄存器,相当于三菱的Z,V。

以上

网友B:
这哥们跟本没去看操作手册!

网友C:
呵呵,先看看的手册吧,一时说不清楚

如果你指按照我们说得做,你的设备肯定出事 ;

另:

“2、欧姆龙中HR,是掉电保持寄存器 ,DM不是寄存器,是数据存储器”

网友D:
1、直接打不是你的io点的地址就可以,比如300.00     500.01
2、HR掉电保持 DM可以掉电源不能掉电池

3、直接打就可以 区别是前边用的那个符号不一样 16进制是# 比如#ffa0 10进制的好像是&? 及不太清楚了 。问过雪,你再问问他
4、IR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