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变频器主电路时,用不用熔断器

楼主(2008-12-15):
设计变频器主电源电路时,到底该不该用熔断器(保险丝)

网友A:
我见的都没有,一般主电路过来时都有空开什么的已经有缺相、短路保护。

网友B:
最好不用

楼主:
我见的比较老的工程师有用的,可变频器说明书上并没有推荐,只推荐空开

网友C:
是的,最好不用。如缺相造成事故。

网友D:
^_^最好是加上,平时做线路不一样也是加上吗?确实能起到保护作用。价格也不是很贵。

网友E:
到底是用不用呢?,,,

网友F:
根本不需要,用了是浪费

网友D:
楼主建议你看看这个帖子,就在这个论坛里

惨痛的教训,一脚踩坏一台变频器

上午上的电,变频器好好的,可到下午,忽的一响,主回路断路器跳闸了,检查一看,变频器进线侧全短路了,怎么回事?查来查去都找不到问题所在,因进线设计有进线电抗器,电源电压也正常,隧怀疑是电容器故障,换一变频器,上电正常。
过了十来天,主回路断路器又一次跳闸,变频器进线又一次短路,检查外接制动电阻,阻值、绝缘正常,问题出在哪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连烧两变频器了,问题不查出来,换上新的变频器以后还可能会烧。
去看看制动电阻吧,有人提议,来到电缆夹层,看到制动电阻箱体上有烧过的痕迹,另外,箱体还有脚踩的痕迹,仔细一看,R1接线处对地短路过,接头引线处电缆烧得只剩1/4了。

难怪,第一次烧变频器肯定是施工单位的人在放电缆时,踩在制动电阻箱体上往上穿电缆时,箱体(地)接触制动电阻R1引起短路,第二次烧变频器是做防火封堵的人施工时,踩在制动电阻箱体上,箱体(地)接触制动电阻R1引起短路。从下图可以看出R1接地时,L1、L2、L3通过整流二极管及电容充电晶闸管接地。

因进线侧未设计有快速熔断器,断路器是不能保护整流二极管的,故而在使用中要特别注意:进线快速熔断器千万不能省,省钱不是这种省法!另外,小型制动电阻最好还是安装在变频器柜顶上,以防踩踏!

楼主:
再顶顶,欢迎高手指教

网友G:
断路器是不能保护整流二极管的,熔断器应选择晶体管保护用快速熔断器,型号如:NGT 、 RSF 等。

网友H:
加上快速熔断器,rtf

楼主:
看来是一般都不用,用的话也要用快速熔断器,否则用普通的基本没什么用

网友I:
我从来没用,只有软启动器用过一次!!以后软启动也不用了!

楼主:
功率比较大的是不是应该用快速熔断器,小功率的就不用了?

网友J:
偶一般都在变频器前端加上断路器,没加过保险丝

网友D:
没用过熔断器。工频旁路可以用。

网友K:
要用,主要保护进线部分。

网友L:
我在变频器前用空开,没用过熔断器。

网友M:
不用,用空开。熔断器到时缺相就麻烦了。

网友N:
没有见过加熔断的!

空开吧!?一直是这样的拉!!

说明书也是这样建议的!

网友O:
进线快速熔断器千万不能省,一定要加上

楼主(2009-01-19):
看来是用的话一定要用快速熔断型的,普通的没用

网友P:
不建议在变频器输出端加熔断器,特别是在电缆较长的情况下

在较长的电缆上形成的电容效应较大,在熔断器突然断开时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反向电压作用在逆变模块上,轻则保护,重则炸模块,切忌切记

同样在输出则不允许直接加接触器,如果加有输出电抗器则另谈。

楼主:
我说的是变频器的输入端

网友Q:
见过KEB 30KW变频进线用快速熔断器.

网友R:
见过美国AB的变频器,里面有个标有“SEMICONDUCTOR  FUSE”的熔断器,但只用一个,估计是快熔,不是在主回路上

网友S:
我见过有的用 有的不用 正好是两家不同的设计部门

网友T:
可以用啊,实现保护功能的措施而已,和用断路器没什么区别

网友U:
最好,,,,是加上啊,,,   我们这变频器经常出现问题 老是跳开关,,,,开关经常坏,,最好加上两个配合使用,,熔断器分断能力较强

网友V:
输入熔断器主要是保护变频器整流模块的,当直流回路故障时,防止故障扩大。

网友W:
如果变频器正在运行中突然熔断器作用了,不是直接停掉变频器的电源了吗?这样可以吗?好像不能停电源吧,我感觉还是不用的好。

网友X:
不用的好.           用断路器就好了

网友Y:
变频器控制电源用另外一个电源供电, 主回路部分加独立空开和快熔供电,这样比较安全,当主回路空开或快熔动作时(加了这两样一般都是快熔先动作) 控制电源并没有断,他可以检测到缺相或主回路没电,会报故障停机...如有PLC等时还可以作个连接,在远程都可以看到.  另外还可以在空开或快熔下加一个接触器再进变频器.故障时接触器跳..

不知大家觉得如何,我们这就是这样做的.

我没有自己完全动手设计过,我一直想做调速器和PLC 和WINCC类画面通信..地址怎么给程序块怎么写,心里没谱..不晓得那个有这方面的资料望分享E-MAIL 56457007@126.com   谢谢.

网友Z(2009-02-25):
有需要的话敬请采用ABB的产品,性价比高!联系电话:020-38483391,13823578035找阳工

网友AA(2009-07-24):
大功率的变频器进线建议使用快速熔断器

小功率可以省略

网友AB:
没有使用过

网友AC(2018-01-13):
快熔是需要的!但是快熔是在输入电抗器前端,还是在输入电抗器后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