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的编程口是否可以和上位机通讯

楼主(2008-12-15):
给位工控老大给点指教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可以,但是专用的协议

网友C:
当然是可以阿。Melsec协议就是了。如果你用触摸屏或组态软件都有这个协议的。自己写的话,也可以找到这个协议文本

网友D:
可以通讯,我以前做过上位机与PLC通讯 可以有两种方式:1、用三菱PLC的编程电缆 2、用自己做的通讯电缆

网友E(2015-07-27):
你好,可以告诉我协议的文本吗?

着急用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专用的协议

你好,你可以告诉我协议的文本吗?现在急着用,万分感谢!我的QQ:1549806742,可以的话发我一份。

网友E:
对: xzg 可以通讯,我以前做过上位机与PLC通讯 可以有两种方式... 内容的回复!你好,可以把Q系列的编程口的通讯帧格式说一说吗?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