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普通电机 跟 步进电机 速度同步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2008-12-15):
变频器带普通电机 跟 步进电机 速度同步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这两个电机有明确的主从要求吗?还是只要一致就可以了?

楼主:
变频器这个算主吧  想通过plc读取变频器输出频率后 控制步进电机  (其实是速度按照一个比列,以前是机械联动的,现在要改成步进)

网友B:
  恩 可以利用变频器的频率检出功能

楼主:
但是在关机的时候  他的机器要求是自由停车  我这个时候该怎么控制速度呢

网友C:
是以前通过机械联结带动  现在要增加一个步进电机吗?

还按照一个速度比吧?

在正常运转过程中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可就是停车的时候  不知道你要实现怎么样的控制?

楼主:
我东西还没买过来  买过来就去试
停机的时候
1.设定减速时间,减速停车 然后根据读取频率设定步进速度
2.设定自由停止   调整步进停机减速曲线

网友D:
广告真是多啊

无处不在啊

网友E:
不好做呢!我想问清楚的是,你这两台机电机是同步走的呢,如果一定要同步走,就是一起启动,一起停止,有点难控制,即使控制了,距离也有误差的.当然不是一起走,一起停,是可以做到的,不知道你的工艺要求.一句话根据你的工艺要求...

楼主:
就是同步啊 是要一起走,一起停  但是速度不一定是1比1的 (可调节)如果不调节的话  用原来的机械结构就可以了 ,那样要更换齿轮

网友F:
我觉得可以在变频器的电机后面接编码器,然后用SPED指令算编码器返回的频率就能反应电机当前速度;然后用这个值(可做为系数调整)做步进发脉冲的频率。最后用线速表测试(反复修改刚才的系数),直到2个电机的线速度一致!

楼主:
当然加编码器是比较好的方案 只是我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  希望做过的朋友给个意见    我也不要重复的试验了

网友G:
精度什么要求,什么速度,什么材料,铁皮还是纸张还是薄膜

网友F:
你是用松下FP-G的做么 ?高速计数功能比较容易计算编码器反馈回的那个频率的,松下的比较好用

楼主:
用什么控制不都是差不多  主要是实现的方式。

楼主(2009-02-12):
这样的应用  应该怎么选编码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