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制动方法

楼主(2008-12-15):
大家好!请问一下现在的直流电机制动有没有一种更好的可实行的办法能够达到和交流变频电机一样的制动效果?主要应用在拖动位能性负载。交流变频电机可以拖动位能性负载下放,可以采用回馈或者能耗制动实现零速度悬停,而不需要机械抱闸。直流电机能否实现这样的控制?

楼主:
没有答复,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这个应发在电工论坛,就有答案了。

网友C:
用4Q的直流驱动器就能达到你要的效果,    比如说西门子的6RA7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4Q的直流驱动器就能达到你要的效果,    比如说西门子的6RA70

网友E:
现在的直流驱动器完全可以做到你的要求吧

网友F:
直流电机制动比交流变频电机简单

例如

发电制动

能耗制动

还有其它方式

请多指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用4Q的直流驱动器就能达到你要的效果,    比如说西门子的6RA70

用全数字直流调速装置,比如SSD590,ETD790性价比比较高,达到所需要的要求

网友H(2009-02-11):
用可逆四象限的直流驱动器就能达到你要的效果, http://www.jnky.com/ArticleShow.asp?ArticleID=164

网友I:
用4Q的直流驱动器就能达到你要的效果。采用回馈制动效果理想,就是成本高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