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数据库版本不匹配?

楼主(2008-12-15):
我把一个ifix项目恢复,打开数据库本地节点,提示“数据库版本不匹配?”什么意思?我从另外一抬机器版本3.5,本机也是3.5,应该不存在版本问题

网友A:
同是3.5,但是不一样的Build版本。

网友B:
将数据库导出CSV文件,再另外一台机器导入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