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失衡率是什么啊?

楼主(2008-12-15):
允许电压工作范围 电压:320V~460V;电压失衡率:<3%;频率:±5%

上面是一般普通变频器的要求。

电压失衡率是什么啊?

网友A:
例如:V(R-S)=315V,V(S-T)=380V,V(T-R)=416V

电压不平衡率=100%*(最大线电压-线电压平均值)/线电压平均值

                      =100%*(416-(315+380+416)/3)/(315+380+416)/3

                   =100%*45.66/370.33=12.3%

网友B:
可是这个指标似乎没有很好的体现Vr-s的电压偏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