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510的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12-15):
现有一台ACS510的ABB变频器,控制一台4极电机转速1440转。

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是50HZ了,电机转速也达到最大了.

请问还能否提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能不能到60HZ或者70HZ的样子,想把电机转速再提高一点。

这样可以吗?有用过的高手能否告诉我是哪个参数 ?

网友A:
提高频率输出上限.改设定1105等.

网友B:
提高频率,要看电机是否有过载,不过载是可以的。

网友C:
请注意你的电机额定频率,如果是50,可以运行在52HZ

网友D:
电机不过载是可以的

网友E(2009-04-13):
肯定不可以,只有换大变频或者更换大流量水泵。楼主,增大变频频率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F:
变频器应该没问题,就怕你的电机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