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

楼主(2008-12-15):
电流互感器2次额定电流是5A  他的2册侧接地后 电流跑那去了

网友A:
是二次侧吧。

一端接地。起保护作用。另外一端接各种仪表。电流就是跑到仪表去了。最后还是要接回接地那一侧去的。这样才可以形成回路。

网友B:
CT的二次线圈与仪表测量机构的线圈形成回路才能有电流,一旦开路电流为零,电压会升高很多,造成危险,所以CT的二次侧一端接地是为了防止出现上述开路故障时发生危险,在正常工作状态时不影响仪表的测量结果。

网友C:
电流互感器2次额定电流是5A 他的2册侧接地后 电流跑那去了,二次侧接地是保护接地,保护人身安全的。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两线引至仪表及保护回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流互感器2次额定电流是5A 他的2册侧接地后 电流跑那去了,二次侧接地是保护接地,保护人身安全的。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两线引至仪表及保护回路。

2根线接到仪表有什么要求?S1   S2  哪根本接仪表的 + 端

网友E: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所连接的负载是电流表、电能表及继电器的电流线圈,其阻抗非常小,因此电流互感器正常工作时,其二次侧类似于短路状态。只要电流互感器二次端子不同时接地,电流就只能在其二次回路里流动。

网友F:
5楼说的对,电流互感器不就是个特种变压器吗?只不过二次侧必须短路运行,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

网友G:
如果接电流表的话,就相当于在电流表里短路运行了吧.

网友H:
电流就是跑到仪表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