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5613卡坏了,换一块新的可运行妈

楼主(2008-12-15):
各位大侠:有一台工控机,用的是intouchi组态软件,现场数据在pc机上读不出来,可能cp5613卡坏了,系统盘以前做过备份,如果换一张新的cp5613卡,用镜像恢复c盘,能读出数据吗?还是需要配置吗?急!!

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的,我曾经的项目为上位机为Wincc,使用的也是CP5613,安装有SimaticNet软件,通过Ghost作为备份,是可以这样做的。

不过这样做有一个不好,就是历史数据将丢失,状态仅仅维持在调试完成的状态下。

您应该确认您的备份是在系统完成后备份还是其他时间的备份。

您参考一下吧。

以上

网友B:
同意yuanle说的,可以的,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