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流量计

楼主(2008-12-15):
     请教各位,用于测量粘度很高的油类介质,温度在10~130℃,选用哪种流量计比较好?

网友A:
不知质量流量计可以不?

网友B:
容积式流量计,如椭圆齿轮、双转子等

网友C:
粘度参数很重要,你具体是什么物质确定了之后才能选!

网友D:
德国爱德里贸易上海办事处,可代为采购欧洲各种工业产品、备品备件。
可绕过办事处,直接拿到生产商本国价格,价格优惠!
集中采购发货,运费优惠!
与国内办事处合作,操作简便!
欧洲工业机械产品、仪器仪表、备品备件皆可询价。只要您提供厂家和型号,我们就可以帮您完成采购,询价、报价、运输、清关、送到您手中,小品牌小金额(几百几千元),我公司更具优势,并竭诚为您服务。
优势品牌:
传感器 Pauly, Comat, MRU, HYDAC, PMA, Tiefenbach
编码器 Elotech, L+B, HEIDENHAIN, POSITAL, Thaiheim, Barksdale
泵阀类 KNF, JOHNSON PUMP, ALFALAVAL,Burkert, WOERNER, Ortlinghaus, HAUHINCO, PMV, EA
开 关 Sontheimer, FANAL, Tival, STROMAG,Proxitron, Behlke, Kiepe, Honsberg, EGE
变压器 Block 变送器 Foxboro, Rosemount
电 机 AC-motoren, EMOD, ABM, RGM,EAD,VEM,Weg, Baumueller, Dunkermotoren, VOGEL
液位计 BERTHOLD, LAND 流量计 Fessel 模块 ADDI-DATA
实验设备及耗材 Hettich elma Bandelin KINEMATICA heidolph brand
其 他 Helios, Darda, Eckelmann, PIEPER, STEIMEL, SITEMA, Alfred,SMS DEMAG, JAKOB, SAT, Hydraulik, Roemheld, Kleinknecht

l联系人:杨先生  电话:15300822816

网友E:
高粘度,高温流量计可选用齿轮,粘度5~25000mm2/s,温度180度.

如果用螺旋流量计粘度最高1000000mm2/s

上海凯姆公司

021-64849352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容积式流量计,如椭圆齿轮、双转子等

楼主:
是测包裹油的   有点像铺路的那种柏油,加温融化。

楼主:
急用  到底那种合适啊

网友G:
黏度很大,能达到什么情况,流量又多大?操作压力?什么都没有怎么说产品呢?

网友H:
选用流量计前,应当明确:1、工作介质特性;2、对拟用流量计的计量需求。供参考。

网友I:
如你要用齿轮流量计的话建议一定要选好.我用过好多国产的.如我测量的是重油黏度很高.但是时间一长它就容易堵

网友J:
我叶建议用椭圆齿轮流量计

楼主:
谢谢了  ,我们在看看。

楼主:
☆╭┐┌╮☆°.﹒
╭┘└┘└╮∴°☆°
└┐..┌┘─╮∴°
╭┴──┤新年 ├╮
│o o│快樂 │●°
╰┬──╯   │ ∴°﹒
☆ | / /∴☆
.﹒Happy 牛 Year

网友K(2009-03-05):
建议你用质量流量计。

网友L:
粘度高可以用涡轮流量计。

网友M:
黏度大就很容易堵塞,可以参考弯管流量计,估计好用

网友N:
可以用椭圆齿轮流量计!

网友O(2009-04-08):
当然是椭圆齿轮流量计了

网友P(2009-11-19):
对于高粘度物料的流量检测或计量,最好的选择还是超声波流量计。你可以根据管道口径、流体粘度、压力、温度和流量大小选择产品。甚至可以直接把上述参数提交流量计厂家,他们会帮助你选择合适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