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车生产线升降机定位开关的选择

楼主(2008-12-15):
请问在汽车生产线中,大型升降机的上升和下降定位开关选择什么样的开关好,是行程开关还是接近开关?

用三菱变频器控制的升降机定位不准是什么原因呢,是用链条驱动升降机的.

网友A:
可以考虑用编码器、在加上行程开关应该就很准确而且双重保护。接近开关也可以不过质量一定要好的。

网友B:
用链条传动做定位,如果要想定位精确,编码器也是不行的,只有光栅尺和磁栅尺两种方案,

网友B:
还有一种就是拉绳编码器等,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请联系:qq:847210074,

网友C:
用链条传动做定位,如果要想定位精确,编码器也是不行的,只有光栅尺和磁栅尺两种方案,
需要精确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