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門子S7-200 226PLC配HMI

楼主(2008-12-15):
我有個系統,是基於226PLC的,現在要為它增加20個簡單的HMI,對速度要求不高,每個HMI能在1分鍾內響應就可以,功能也簡單,只和PLC交換十多個變量,穩定性要求很高,因為是在車間使用,旁邊會有高周波等高電磁干擾設備。

我原來想用TD200,但一個226PLC最支持3個TD200,我後來想用PLC和TD200都是基於RS485的,想用PLC自由口自已寫命令和TD200通訊,但不知道TD200的命令格式,打電話給技術支持,結果說,內部技術,不對外公佈,哎,爛爛的西門子!!

想用單片機自已做HMI,但又怕不穩定,不知道各位有什麼好點子,或者推荐一些能公開通訊命令的HMI

网友A:
20个?
普通电脑可以么?
服务器-客户形式可以么?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用20台普通电脑当 HMI 吗?

这样稳定性会不好,用工业机成本又太高,体积又大,这个方案不太理想。

网友B:
呵呵 有个方法,用串口(485)-以太网(RJ45)转换器,以太网这头20个不成问题

网友C:
楼上的可以吗,好像我也看过这个东西的啊

网友D:
深圳人机的HMI,一机多屏方案,不仿去看看EVIWE的资料.

网友E:
请问触摸屏哪个牌子的最好呀?

网友A:
普通电脑就可以用串口服务器-以太网了,这样才能连20台,而且成本低.
普通电脑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hmi而已,你要稳定性多高?你可以去问问很多大的自控系统厂家,现在都用dell的电脑当hmi了,dell知道吧,那种世界上最便宜的品牌机--都没问题.
当然啦,我又不是做广告,更不是强买强卖,只是建议,也许你有你的环境条件和考虑.这样想法只是我的经验而已.你要考虑的是你的环境,但请合适(能用又不浪费)就行.我替你考虑的是人力,成本,技术,现在经济危机了....呵呵,话多了啊.

楼主:
樓上的,非常感謝你的建議!

這兩天了解到深圳人机的MD204,支持Modbus協議和自由通訊,可以直接和226PLC通訊,應該可以滿足這個項目的要求(各位高手給評判一下)

並淘寶報價是450元,比較经济。

各位還有沒有更好的方案,請多多指點,還有我這個人不大會說話,如有得罪,還請見諒!

网友F:
20个要看看速度了 3  个 5个一般没问题

楼主:
項目要求,每個HMI要在1分鍾內與PLC完成數據交換。

网友G:
用文本显示器做HMI可以吗,比较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