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拖动的水泵在50HZ时的工作效率明显低于水泵不使用变频器在工频下的效率

楼主(2008-12-15):
变频器拖动的水泵在50HZ时的工作效率明显低于水泵不使用变频器在工频下的效率,朋友们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经历。50HZ时监视的电流不到额定电流的一半,功率也不到额定功率的一半。高手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测量一下电机的速度,看看有没有差别,除非速度不一样,否则不应该出现该问题。

楼主:
速度明显低于额定速度。

网友B:
注意查一下变频器的参数设定

楼主:
我有同类型的变频器设备,其他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情况?

网友C:
仔细检查一下变频器的参数设定吧

楼主:
几台参数都是我设置的,参数没问题。

网友D:
几台都是同样的问题么?

你的电流等是测试的哪儿的呢?

楼主:
电流等是在控制面板的运行参数中看的。

网友A:
是否你的变频用了电流限幅功能?

楼主:
楼上说的那个功能我绝对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