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色高温计和红外线测温之间有关系吗?还是两种不同的方式???

楼主(2008-12-15):
期待学习中 请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A:
比率(双色)高温计&光谱高温计.光谱高温计接收一个波长的辐射密度,比率高温计带双重传感器二个单一的传感器,它将测量二个不同波长的辐射密度,这二个检波器信号的比便再现温度的比例关系.都是红外测温啊,你说的是这个吗?

楼主:
都是红外,概念不清楚,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