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定位器和执行机构有何区别?

楼主(2008-12-15):
阀门定位器和执行机构有何区别?

网友A:
个人简单讲执行机构就是直接对阀门动作的电动或气动组件!

定位器其实就是控制执行机构的玩意 当然一般有开度反馈的

网友B:
讲的比较准确

网友C:
大概是这个意思,简单明了

网友D:
执行机构就是能推动阀门开与关,而阀门定位器就是用来调节阀门的开度大小与精度。

网友E:
调节阀有调节机构和执行机构组成,调节机构就是阀门本身,其他的就是执行机构及其附件。定位器是用来控制执行机构的。

网友F:
^_^看楼上几位的回答,这样执行机构不如定位器好喽。是不是呀。

网友G:
好比执行机构和阀门定位器是一个人,执行机构脚,阀门定位器是大脑。阀门定位器要执行机构怎么走就怎么走。

网友H:
说的不是太清楚,气动执行机构驱动部件分为定位器和转换器,定位器相对转换器来说是定位(阀门的开度)更准确,通过反馈平衡开度,达到更准确的效果.执行机构分为气动执行机构和电动执行机构,气动执行机构由风作为动力,电动执行机构由电机作为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