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富士电机gys201dc1-sa-l05

楼主(2008-12-15):
各位大虾:

        小弟急需各位大虾的帮助,烦请伸手。我有一客户富士伺服电机GYS201DC1-SA-L05坏,急需更换,但现在市面上找不到此规格之电机,但找到另一电机GYS201DC1-SA,请问这两个型号之电机能通用吗?都是富士的,若不能通用,区别在哪里?或是要在哪里设定什么?与之搭配之放大器为RYS401S3-VVS,小弟在此先谢意谢啦!真的急!

网友A:
富士的不清楚,具体问供应商了.顶下.

楼主:
打电话问过富士的,他说这是他自己的客户,无法供货。唉,没办法,所以跑到这里来请教各位了,拿不到一样的,能找到可以与之通用的也就OK了,谢谢啦!

网友B(2009-02-06):
一般是可以替用的,只是富士出于保护其客户而加入的代码,我有一个客户订过此型号可以用

网友C(2009-07-22):
一般不可以,类似的日本很多,日本人很守信用,要是在我们这不知道会怎样,呵呵。MAZAK和MITSUBISHI,BROTHER和SANYO DENKI,通常都是有一点去别的,有的是编码器不一样,有的是电枢不一样。

网友D:
我有这个 GYS201DC1-SA-ZD5 不知能不能代替 请联系,谢谢

网友E:
可以使用

GYS指小惯量马达 201指 2*100W功率

D 3000R/M  C 发兰片  1第一代

SA 编码器  ZD5连接端子 型号 也指保护壳户专用型号

你买了-SA的回家把 电源线重新接一下。再看一 下编码器接口和以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就加个转换器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老大,

楼主(2010-04-29):
前不久在一家客户里看到其用GYS201DC1-SA这个替代,接口跟安装尺寸完全一样,用起来也没有问题,呵呵,具体区别就不清楚了,总之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用GYS201DC1-SA这个替代没有问题,谢谢各位老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