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器问题

楼主(2008-12-15):
以前用电磁调速器时,电机启动前,调速旋钮归零,待电机启动后再调速;停止前,调速旋钮也先归零,然后停止电机。现在想用电机接触器的辅助接点同步控制电磁调速器的供电,旋钮固定再某一速度位置不变,会对励磁线圈造成不利影响码?

网友A:
线圈问题估计不大,只是你的电机是多大功率,能否采用直接启动功能。

楼主:
谢谢‘浪里看花’!

网友B(2009-01-16):
我感觉不合适啊,就是励磁线圈不坏,也会使电磁调速器受损。不过象楼主说的那种情况偶尔用用可以。长期使用不好的。对设备不好,

网友C:
对励磁线圈有影响的,你可以去买个带开关的电位器。

网友D:
对励磁线圈没有影响的,现在这种情况是电机带负荷启动,速度低点还可以。高了不好,和没用调速一样。h

网友E:
这样会造成启动负载增大,启动电流相应增大,对设备和电器不好。

网友F:
接触器只控制电机,对励磁线圈肯定有影响了。因为励磁线圈是靠电机运行来冷却的,电机长时间不运行而励磁线圈工作有可能烧毁励磁线圈。我做过这样的一个机器,要求驱动电机走一下,停一下我是用接触器控制励磁线圈来实现的。

网友G:
学习一下。。。。。。。。。。。。。。。。。。。。

大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不合适啊,就是励磁线圈不坏,也会使电磁调速器受损。不过象楼主说的那种情况偶尔用用可以。长期使用不好的。对设备不好,

网友H:
调速部分容易损坏。。。。。。。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接触器只控制电机,对励磁线圈肯定有影响了。因为励磁线圈是靠电机运行来冷却的,电机长时间不运行而励磁线圈工作有可能烧毁励磁线圈。我做过这样的一个机器,要求驱动电机走一下,停一下我是用接触器控制励磁线圈来实现的。

学习了!!!

网友J:
没什么影响

网友K:
建议还是调速器归零起停的好,避免损坏调速器和励磁线圈,另外建议调速器电源从接触器下端引入,否则突然停电又来电,容易烧毁励磁线圈的

网友L(2009-02-15):
大家好新年好,我个人意见是不好,我曾历过同步起动万一电机负荷过大,起动不了电机就完了,我以前这样的情况三天接连烧个三个电机。你可以加个时间计电器在励磁线圈计时啦,等电机起动完延时就可以啦,

个人意见

网友M(2009-05-03):
大家都把自己的经验说说,互相学习。

网友N:
同意十四楼的说法

网友O:
     调速部分容易损坏。

网友P:
我可以提供轴承报价13861877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