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求助:急!802D PLC程序上载

楼主(2008-12-15):
我公司有一台802D的立车,机床的型号是CK514D,沈阳生产的。我现在要用V3.1 Programming Tool PLC802这个软件上载802D的plc程序,可是怎么也连接不上,线是好的,试过了可以上载加工程序,2、3交叉4、6交叉7、8交叉5、5直连。机床面板上step7连接已开启。波特率是38400,停止位1,偶校验,数据位8。在电脑的软件里‘设置PG/PC接口’使用的是PC Adapter(AUTO) 属性里是com1口,波特率38400。双击刷新总是显示未能打开通讯口。请教各位前辈该怎么办啊,是不是通讯设定里面设定的不对啊

网友A:
电脑串口坏了!特别容易坏

楼主:
没有坏可以上载加工程序

网友B:
降低一下波特率试一下。

网友C:
请问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802D用PPI接口,不是用PC Adapter,在‘设置PG/PC接口’里改一下

网友E:
在802D上设定上传否?
http://www.minyantech.com

网友F(2009-02-22):
波特率38400----传个梯图又不是多大程序,9600波特率就可以了,参数设置对吗?比如2侧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位、起始位、XON/OFF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