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有电

楼主(2008-12-15):
大家好,想问下怎么零线上有180V的电压?断零线没有断开啊,在水泥厂里做电工的。我在变压器引出的铜排量零线对地有180伏电压。有好几个电工还挨电过

网友A:
估计是火线串过来的   呵呵

网友B:
那是因为断零造成的,你好好查查

网友C:
断零后的回路

网友D:
你 是不是 问错了 说清楚了才能回答 你从事的是什么电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断零造成的,你好好查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断零造成的,你好好查查

零线虚接也出现这种情况的。特别是铝线接头容易氧化,电阻加大造成虚接

网友G:
怎么量的180V你是怎么知道有180的???

网友H:
把零线虚接的地方从新接一下(虚接造成的原因)

网友I:
断零线的原因。找出断零线点就可以了。

网友J:
应该是断零造成的,相线串过来的,你好好查查线路吧。

笨`D?珂嗳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断零造成的,相线串过来的,你好好查查线路吧。

你是干电工的吗??现场挂箱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啦

楼主:
断零线没有断开啊,在水泥厂里做电工的。我在变压器引出的铜排量零线对地有180伏电压。有好几个电工还挨电过

网友K:
可能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阻大了,有仪器的话测一下,应该不大于4欧

网友L:
3相不接地运行吗?

网友M:
零线一般是带电的,不过不知道你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电压

楼主:
是啊中性点不接地运行,

楼主:
是不是一定要接地呢?

网友N:
中性点没接地造成的吧,要么零线虚接了

网友N:
中性点不一定要接地的,要看什么供电系统了

网友O:
对看什么系统,一般10KV/380V中性点要接地的

网友P:
不用多想,是变压器问题!!!!

网友P:
赶快处理,不然要出大问题的!!

网友Q:
应该是零线断线或三相电流相差很大

网友R:
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不良,重新接一下

网友S:
仔细检查一下零线 是否接牢固

网友T:
要看你采用的什么供电系统,如果是中性点接地系统,用接地电阻仪测量一下接地电阻,

网友U:
不会吧!好危险啊!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V:
不大可能是断零吧,如果断零控制回路就不起作用了。估计是相线和零线的绝缘不好,有点短路了

网友W:
零线接地头断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K:
可能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阻大了,有仪器的话测一下,应该不大于4欧

网友Y:
引用 网友S:
仔细检查一下零线 是否接牢固

网友Z:
变压器中性点未接地或者接地电阻太大。大于4欧姆

网友AA:
通常都是断零后的回路造成的吧,所以零线上是不许接开关

网友AB:
很可能是线圈的感应电。

网友AC:
不是零线断了  就是三相不平衡

网友D(2009-02-15):
看看低压网配电方式的分类及特点

网友AD:
肯定是领先断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