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B实现Fluke Norma4000通讯请大虾帮忙,小弟谢了!

楼主(2008-12-15):
小弟最近,调试一个Fluke Norma4000功率分析仪,做电机实验需要采集数据,用做恒河的仪表的通讯方法,怎么都不能通讯,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小弟第一次搞这方面,不太懂,希望高手能帮帮我!

我用VISA32.DLL里的命令也不行,我用的是RS232串口通讯!

楼主:
希望有高手能帮帮我,先谢谢了!

网友A:
没有用过,没有通讯成功的原因很多...,可以通过一下步骤排查一下

通讯步骤:

1. 检查通讯线路是否有问题

可以采用现成的串口软件,确保确保线路无误

2. 使用串口调试工具,试着发一些命令,看看能够接收到.如果厂家提供测试软件最好,用于判断仪表是否有问题.

3. 着手编写程序.

楼主:
我手上有fluke4000的软件,好象是用labview编的,可以用,说明通讯没有问题,我要做一个采集的软件,放到我的主程序里去,主程序用的是VB最好还是用VB编写,用串口调试工具发过命令,但是不起作用,但是用,windows, 自带的超级终端就可以,在附件里的,通讯--超级终端,这个发命令就可以用!所以很奇怪~

网友A:
如果使用超级终端可以的话,说明协议是以ASCII发送的.你把串口调试工具设为ascii发送试试.

如果没有,可以到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8-BD7E-996843EE4E5F里有个modbus串口工具支持ascii发送,或留下email,我给你发一个.

使用vb,可以使用mscomm,网上有一堆相关使用方式,可以收一下,注意设置.

网友B(2009-03-09):
认真读懂通讯协议。比较好实现的。

楼主(2009-05-07):
以上问题,我早已解决,谢谢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