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驱动器故障代码

楼主(2008-12-15):
三菱伺服驱动器(型号:MR-J2S-200A)显示AL52,因无说明书,不知是何意?

本人刚加入本论坛,尚无积分赠送,见谅!

网友A:
一般发生这个报警的原因是U、V、W三相线顺序错误,或是编码器故障,或者其他原因,要看是什么情况下发生的。

可以加QQ群:75790697,在线时可以QQ讨论。

网友B(2009-04-22):
AL24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到三菱网站或http://www.gkooo.com/sl/2004.htm下资料

网友D(2010-04-18):
那51是什麽問題呢?提示是连线问题,但换了很多线都还没有解决。

网友D:
连编码器的线斗换过,驱动器和马达也都换过,就用了一个星期又出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