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切换控制界面

楼主(2008-12-15):
我公司选用台达触摸屏与西门子S7-200通讯,控制堆取料机的自动运转,触摸屏界面突然不能切换了,从堆料界面能进入取料界面,但取料界面却无法进入堆料界面,请教大侠们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A:
“从堆料界面能进入取料界面,但取料界面却无法进入堆料界面”从这句上可以看出触摸屏是好的。

想到2个可能,第一个是操作等级被升高了,所有“取料界面却无法进入堆料界面”。这个你可以看看切换时是否有密码对话框弹出来。

另外一个可能是这种切换画面是靠系统控制区控制的,可能和PLC的程序和HMI程序的宏有关。

如果程序不是你做的,你最好问问设备厂商。

网友B:
程序不是你们自己搞的吗?检查程序,重新写入,我就不信自己设计的东西还能乱了?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问题没有解决,程序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触摸屏和PLC都有密码保护,我们无法看到。设备厂家要我们付服务费

楼主:
对:触摸999 关于

网友D:
这是正常的 很多都这么做的。

网友E:
基本上是我们的国情,中国人太精了,到处都加密码!!

网友F:
没有办法,诚信问题,谁都是这样

网友B:
呵呵,是这样的啊,那就无能为力了,要是能进去程序看看就好办了。

现在这种事情很多,害人之心不可有啊.......

网友G:
最后交钱,取密码,解决。

网友H:
解*****,再改程序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