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温升过高原因及处理方法

楼主(2008-12-15):
1,触头压力过分低

2,触头表面过分磨损或接触不良

3,两个导电零件连接螺钉松动

4,触头表面油污氧化

处理办法:

1,调整触头压力或更换弹簧

2,更换触头或清理接触面,不能更换者,只好更换整台断路器

3,拧紧螺钉

4,清除油污或氧化层

大家来补充下~~

网友A:
如果新的断路器换上去也一样的话,可能是断路器质量有问题了,现在的假货比较多啊。

网友B:
电流过大不一样也会温升过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