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看怎末座啊

楼主(2008-12-15):
刚刚完成了一个变频器和ls plc de工程安装,不过程序调试出现许多不合适的地方。具体如下:

采用seoho 30变频器,k7m dr14ue 的plc.采用adha模块读取拉力传感器的数值,为模拟量,电流范围0-20ma,根据电流大小判断拉力范围,分为5个区段,分别触发变频器达到设定的速度区间及加速度。

控制按钮有5个(启动 停止,复位,正反向)

两个拉力传感器(互相比较,取较小值为当前拉力值)

网友A:
模拟量输入 输出 可以看看手册 有类似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