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扭矩计算问题

楼主(2008-12-15):
朋友们好!

我朋友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计算扭矩问题!一台龙门刨床工作台和件共计70吨,欲使其运行速度为5米/分,请问需提供多达扭矩?

如果减速机减速比为20:1,那么4极的电机给选多大功率呢!?

谢谢!

网友A:
这是需要从后级向前级推算的,你应该知道使70吨的工作移动需要多少的牛的力,然后推算出电机的大小.

楼主:
我问过很多人,都说多达扭矩这应该是搞机械的工程师提供的!

网友B:
请告知加速时间、采用直线导轨还是普通硬轨,我帮你计算。。。

楼主:
你好!加速时间2秒,用普通硬轨!

网友C:
问的和想帮你的看来都是电器或电子的,真的该找搞机械的工程师一起来.

网友D:
电机功率应在35kw以上

网友D:
上次发帖是错误,电机应选取7.5kw的,而且给条件不全不知数据是否合适

楼主:
你好!谢谢!请问还需要什么数据?

网友D:
g一般的来说,就是整个传动环节都要有,电机与减速装置的连接,减速装置的结构,工作台移动采用何种方式,如采用丝杠是那种结构,减速装置与与工作台传动装置连接方式。以上所说的环节就是从动力源到最后执行部件的整个传动链,每个环节都有多种部件或结构选择,这要依据你的设计设备要求而定。根据需要选定部件,而每种不同部件它的参数是不同的,就会影响你最终设计,例如,工作台移动支撑选用直线导轨,还是普通导轨,它们摩擦系数不一样的。当所有部件确定后,就可根据公式进行设计计算了。给你一个网址,上面有许多资料是机械设计、机电一体化类的,可以找来看一看,

http://www.bzfxw.com/soft/search.asp?keyword=%BB%FA%D0%B5%C9%E8%BC%C6%CA%D6%B2%E1&x=33&y=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