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系列化RS485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15):
我现用OMRON -CJ1G-44H的CPU ,用通讯单元CJ1W-SCU-21两个RS232通讯口再转RS485的通讯口,想通过这两RS485的通讯口同外部的56台有RS485的设备连接,接收他的数据和传送数据来控制他,请问相关的PLC设定参数?在PLC里的接受数据的程序和传送数据的程式要怎样写?

                                       谢谢!

网友A:
你看看 CJ1G 编程手册上有详细的介绍

楼主:
CJ1G 编程手册上的介绍 :能举个列子吗?就、是不是用PMCR指令就可以实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看看 CJ1G 编程手册上有详细的介绍

谢谢。因是英文我有的理解不了!

网友B:
`各位师傅。本人学习PLC两年。只学一些理论。请问再那里能查到各种工程的图纸。。熟悉一下实际操作

网友C:
你用协议宏来做吧,这样比较简单些。

网友D: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fa_ybq Xfa_ybq
积分:955
帖子:772注册时间:2007-1-19 15:08:00 5楼 回复时间:2008-12-19 14:54:42 你用协议宏来做吧,这样比较简单些。

!!!!!!!!!!!!!!!!!!!!!!!

对,用协议宏

网友E:
就把串口设定成协议宏方式,用PMCR指令来写比较好.

网友F:
用Omron 的协议宏来做,很方便。

联系方式:lxu@spectris.com.cn

网友G:
协议宏来做还是很方便的。用PMCR指令写一点程序,然后用CX-PROTOCOL软件编辑一下协议的收发方式就可以了。不过CX-PROTOCOL软件有点复杂,建议参加一下omron的协议宏通讯的培训班。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CX-PROTOCOL软件 我鲷已安装完成也初学了一下,主要是5号就要去使用,现在心里没底因从来没有使用过!有使用过的朋友可以支拆持一下,方便的请留下联系方式,方便多请教!谢谢!我的QQ:925282310;

网友H:
我建议:你在使用该产品前可以将该系列的软件使用方法及编程熟悉一下,这样对实践操作提供基础的

网友I:
我在08年初的时候在现场捣鼓了好几天,也看了OMRON的通讯例子,新华书店买的,里面介绍了omron的所有通讯方式也有例子。不懂的我可以帮帮看~

QQ:187066232

网友J(2009-06-13):
这个还有用么。给我发一份把。

我对无协议通讯也是不会,请发一个例子

我手头有个CJ1W-SCU41-V1和CQ M1-CIF11.怎么进行无协议通讯阿。
怎么用的。给我一个例子吧。

lxlkw521@163.com

网友K:
我对无协议通讯也是不会,请发一个例子

网友L:
无协议通信:就是用 发送 接收 指令,无协议通信是针对 通信简单且数据量小一些。宏协议: 就把串口设定成协议宏方式,用PMCR指令来写,这种方式不占你的程序扫描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