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煤气组分在线分析仪器

楼主(2008-12-15):
我要用在线煤气组分分析仪,大家给我推荐一下。我要求测量周期要小,精度要高。谢谢大家

网友A:
红外煤气成分分析仪

◆红外煤气成分分析仪的测量范围:CO:0-100% C02:0-50% CH4:0-10% H2:0-50% O2:0-25%

◆红外煤气成分分析仪的精度:CO/CO2/CH4:±2% H2:±3% O2:±3%(FS)

◆红外煤气成分分析仪的分辨力:CO/CO2:0.1% CH4:0.01% H2:0.1% O2:0.01%

◆红外煤气成分分析仪的响应时间:不大于20s

◆红外煤气成分分析仪的预热时间:10min

◆红外煤气成分分析仪输出:线性 4-20mA或数字RS232

◆红外煤气成分分析仪电源:AC 220V

◆红外煤气成分分析仪重量:9Kg

◆红外煤气成分分析仪外形尺寸:19寸 4U(450mm×400mm×200mm)或19寸 3 U

您看这个合不合适,欢迎来电来涵垂询。

深圳杰创立仪器有限公司

涂生(13164719009)

电话:0755-83176443

传真:0755-83118110

e-mail:  ty0302@126.com

网友B(2009-02-09):
用激光气体分析,免维护,具体可以和我联系  tinaco@126.com

网友C:
可以用激光分析仪,一次投资可能高一点,但是后期维护费用低。

网友C:
也可以用红外

网友D:
用红外分析便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