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位高手遇到过这种现象

楼主(2008-12-15):
2008年12月9号11时18分左右我公司6#锅炉灭火(一台锅炉运行),导致全厂停车。
故障现象如下:
①从工程师站调出6#炉运行画面,在FSSS画面上面锅炉MFT动作,首出条件为2台引风机全停。
②在查询操作日志时,从11时18分16秒开始2#给煤机、2#给粉机、8#给粉机先后发出“TC发送脉冲命令”后,2台引风机在2秒钟内发先后发出“TC发送脉冲命令”,时间为11时18分19秒和11时18分20秒。
③在开关量趋势图中,2#给煤机、2#给粉机、8#给粉机的控制和反馈状态信号有相应的变化,2台引风机断路器全分闸位置状态信号有变化,2号引风机的控制状信号有相应变化,1号引风机控制状态信号有相应变化,手动MFT控制信号未发生变化。
④在查询操作日志时,发现在2台引风机发出“TC发送脉冲命令”后,又先后发出了1#点火油泵、3#给粉机、1#磨煤机、2#磨煤机的“TC发送脉冲命令”。在同一操作站发出2#给煤机、2#给粉机、8#给粉机、1#、2#引风机、1#点火油泵、3#给粉机、1#磨煤机、2#磨煤机“TC发送脉冲命令”这9项命令时间为8秒(11时18分16秒到11时18分23秒),且这9项命令分别处于三个画面。在查询1#点火油泵、3#给粉机、1#磨煤机、2#磨煤机这4项开关量趋势图中控制命令和状态信号均有相应的变化,发生这4项命令的时间在两台引风机停止后(MFT发生后)。
疑点:1、在短短的8秒时间内操作9项命令且要切换三次画面,我们分析操作工无法实现。
2、在锅炉发生MFT后,给粉机、磨煤机处于停止状态,控制信号停指令应无法发出,控制状态状态应没有变化。

和利时厂家的相关人员来我们公司来查找原因,他们根据趋势图判断说是人为操作。可是我们的运行人员说没有进行操作。不知道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种现象,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吗?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有干扰造成的啊,查一下线吧。

网友B:
应该是上位机发出的信号造成的,因为MFT动作首出是通过逻辑判断出来的,干扰可能造成误信号触发,但显示为操作信号。操作人员可能是触动键盘误动造成。

网友C:
       要机械电器一起查找,这样才能发现问题,电子的东西有时候不确定的,请厂家给你加双重防护,

网友D:
我感觉有可能干扰造成的

网友E:
看看这个自动过程中的,,,,被调节量变了没。。。。。。。。。。。。。。。。。如果被调节量变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F:
干扰,误操作都有可能。

楼主:
谢谢,我个人认为干扰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能干扰到开关量信号,那模拟量信号不就先受到干扰了吗?而且操作都是在同一台电脑发出。这么短的时间操作人员能做到吗

大菜鸟!

网友:
从楼主描述来看,我个人认为,根本就不是人为,但是一定是人为的.........我想这个事情你们老总最清楚,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一定还有一部分尾款没付?纯属个人所见啊!(这个事情我也做过,但是没有这么绝、这么漂亮、给人感觉这样天衣无缝)